[求助] AC仿真异常

楼主(2020-09-22):
菜鸟求问:在共源共栅为负载的差分放大器上面加了一个pmos的源跟随器,出现错误,这是什么错误呀?

网友A:
用的器件View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器件View设置了吗

您指的是器件的view name吗?我mos管用的是spectre, vdd和gnd用的是symbol,是对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器件的view name吗?我mos管用的是spectre, vdd和gnd用的是symbol,是对的吗?

...

做dc和瞬态仿真是没有问题的,只有在做ac仿真时会出现这个结果

楼主:
问题解决啦,感谢大佬!是mos管的view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