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dence画好版图进行lvs验证出现问题

楼主(2020-09-22):
求大神指导,出现这个提示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可能是没有指定电源和地吧,有的文件要求有电源和地才能进行比对,你可以试一试把电源和地的pin脚定义成文件中的名字,或者把你现在的电源和地的名字加入文件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没有指定电源和地吧,有的文件要求有电源和地才能进行比对,你可以试一试把电源和地的pin脚定义成文 ...

电源和地都特地指定过了

网友:
你是不是没打电源或者地的lable或者pin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和地都特地指定过了

那就看看是不是有layout cell丢失了,有没有调用别的库的东西,然后把别的库删除了,或者看看电源和地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先刷新一下数据库,保存电路,然后检查电路或版图中因为库缺失或路径修改,导致器件/模块丢失。

网友:
这个错误一般都是电源和地线无法比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