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etention register疑问

楼主(2020-09-22):
在低功耗设计中有一个retention register的东西,这个寄存器其实包含两个寄存器,一个叫shadow register的寄存器用always on电源,用于寄存器值的恢复,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一个普通的寄存器用always on电源呢?这样不是可以省下一个寄存器吗?

网友A:
我印象中是always on电源的寄存器在后端处理时一般都放到一个aon的区域里。若这样的寄存器太多,他们输出去其他地方太远的话,对后端处理是个麻烦。我不是搞后端的,观点未必对,仅供参考

网友B:
当然可以用普通的register来做,但是需要考虑ISO,起码clock,data,reset需要3个isolation cell。功耗肯定就上去了。另外对timing也是有影响的。
retention register内部就考虑了这些,只要保证进ret的信号是always on就可以了,而且进出ret的速度都非常慢,所以对timing 不会有影响。另外所谓的shadow register是便于解释,看实际的schematic,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用普通的register来做,但是需要考虑ISO,起码clock,data,reset需要3个isolation cell。功耗肯定 ...

这么一说用普通寄存器更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是always on电源的寄存器在后端处理时一般都放到一个aon的区域里。若这样的寄存器太多,他们输出去 ...

应该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C:
假设一个 module 有 100 个 flop, 需要保存的状态只有 5 位, 为了省电,加 5 个 retention register,关掉 100 个 flop, 还是合算的。 面积肯定是大一点的,电路也稍微麻烦一些。retention register 一般都做成 low leakage.
如果一个 module 只有 10 个 flop,需要保存的状态 5 位, 这个情况下就没必要用 retention register, 直接让这 10 个 flop always on 就好了

网友(2022-05-26):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用普通的register来做,但是需要考虑ISO,起码clock,data,reset需要3个isolation cell。功耗肯定 ...

请问在综合时怎么控制加入retention register的比例,因为并不是所以寄存器都要换成retention regist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一个 module 有 100 个 flop, 需要保存的状态只有 5 位, 为了省电,加 5 个 retention register,关掉  ...

请问在综合时怎么控制加入retention register的比例,因为并不是所以寄存器都要换成retention register,工具默认好像可关断域全部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