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ran瞬态仿真开始一段不稳定的数据如何舍弃?

楼主(2020-09-23):
做VCO仿真,起振时候的波形会影响到数据的分析,如何舍弃这一段数据,仅使用振荡建立后的稳定波形的数据呢?
尝试了很多常用的索引部分数据的方法,例如out[300:10000]之类的,好像都不行,正确的格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网友A:
分析数据的函数一般都有时间区间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数据的函数一般都有时间区间的设置

所要用到的函数没有这项设置哎。

网友:
用clip函数试试?

网友:
1. ADE/tran/option /Time Step/ outputstart
2. IC 617 Outputs/Save All/Transient Time Window Options

网友:
saved_wave_form = clip(VT("/PATH/NET_NAME") time_of_start time_of_stop)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就不占用版面一一回复了,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