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多进程启动perl脚本

楼主(2020-09-23):
linux下需要多次调用某个perl脚本做些文字处理,之前是依次执行无任何问题。目前调用的次数太多耗时太长,想并发的执行。
但是由于是同一个.pl文件,如果同时被多次调用,则出现冲突,某个结果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我复制成多份故障依旧,因此pl文件又依赖其它子文件,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冲突问题。
perl脚本非本人写的,最好不要更改perl脚本的内容

网友A:
想并发,又不想改,难度大。共享资源不做排次操作,肯定出问题,找出perl那些是共享的,做个信号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并发,又不想改,难度大。共享资源不做排次操作,肯定出问题,找出perl那些是共享的,做个信号量就好。 ...

如果需要改动的话如何操作呢,能否给个简单的例子或者提供个相关教程的链接,非常感谢

网友:
你说pl依赖其他文件,那并行跑之间也会影响啊。perl fork可以调出子进程。
或者应该把所有东西分别copy在不同的目录下,比如bak1,bak2...., 然后写个脚本调用不同文件里的pl跑不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