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vcs验证带upf的rtl,遇到的power switch问题

楼主(2020-09-23):
采用vcs 验证带upf的rtl级环境
其中upf中对power switch定义如下:
create_power_switch pwr_sw_a0 \
  -domain {PD_PS0_A1}\
  -in_supply_port {VDDG VDD} \
  -output_supply_port {VDD VDDSW_algo} \
  -control_port {HEADEN1 u_top.u_algo.pw_sw_en} \
  -ack_port  {HEADOUT1 u_top.u_alog.pw_sw_ack} \
  -on_state  {HIGH VDDG {!HEADEN1}}
map_power_switch pwr_sw_a0 \
   -domain {PD_PS0_A1} \
   -lib_cells {HEADBUFTIEMDHDV32}

其中HEADBUFTIEMDHDV32真值表如下。HEADOUT1与HEADEN1同相。

真值表

真值表

但是仿真时,却发现HEADOUT1与HEADEN1相反。不知为什么?我用的是vcs2017,请问create_power_switch中的-ack_port信号指的是什么呢?是lib_cells中的输出还是反应的输出电压呢?
另外发现vcs中编译upf时,竟然不加载带这个cell的库文件也过了。后来发现根本没有编译map_power_switch这句话,是vcs不支持吗??

upf仿真的结果

upf仿真的结果

(仿真结果图,其中HEADEN1和HEADOUT1相反)

网友(2021-03-05):
你好,请教一下VCS需要添加哪些license才能仿加载upf文件,我目前添加了几个native的都没有作用。

网友A:
-ack_port 发出了powerswitch开关动作完成的信号

网友B(2022-02-18):
vcs肯定是支持upf的啊,单是前仿真的话,确实不需要map_cell之类的库文件也是可以仿过的,这个库文件加上之后应该是综合之后的仿真了.鄙人拙见

楼主(2022-05-19):
引用 网友B:
vcs肯定是支持upf的啊,单是前仿真的话,确实不需要map_cell之类的库文件也是可以仿过的,这个库文件加上之 ...

是的,rtl也可以进行upf仿真,这个时候,没有cell
,所有不支持power switch  和map

楼主:
总结一下,在rtl阶段,并没有实际的cell,所以upf有些定义不能识别,DC综合后的网表能识别一些isolation,retention,level_shifter,但是没有powerswitch,只有经过ICC之后的网表,才能识别powerswitch

网友(2022-07-07):
引用 网友A:
-ack_port 发出了powerswitch开关动作完成的信号

这个开关动作完成,是指“开”完成,还是“关”完成?那具体会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呢,达到电压的90%,发ack 吗?

网友(2022-11-16):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在rtl阶段,并没有实际的cell,所以upf有些定义不能识别,DC综合后的网表能识别一些isolation,r ...

楼主我想问下: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rtl和upf可以使用vcs仿真。dc综合后的netlist_dc.v和upf_dc,因为综合后netlist_dc.v缺少power_switch_cell,所以不能使用VCS仿真。如果想对网表进行仿真,需要将netlist_dc.v和upf_dc通过ICC处理,在netlist_dc.v中加入power_switch_cell生成新的netlist_icc.v和upf_icc,这样才可以对netlist_icc.v和upf_icc进行vcs仿真。

我在进行vcs仿真时遇到问题,使用dc综合后的netlist_dc.v和upf_dc进行vcs仿真时,会报错,提示电压进入不确定态。但是用vcs直接仿真rtl和upf却不会出错,想请教下解决处理方法。

网友(2023-10-16):
请问下,在带UPF的RTL仿真中,当某个电源域power off时,该电源域下的输出信号都变成X态,VCS仿真就停止了,仿真时间也不往前走,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在rtl阶段,并没有实际的cell,所以upf有些定义不能识别,DC综合后的网表能识别一些isolation,r ...

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