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7如何安装spectrei.cxt和asimenv.cxt

楼主(2020-09-24):
配置cadence IC617和ADS 2017的dynamic Link时,手册上显示需要cadence安装目录下有spectrei.cxt和asimenv.cxt两个文件,但是并未找到,请问应该如何安装?

dynamic link环境

dynamic link环境

网友A:
找到这几个文件,放在上面显示的路径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这几个文件,放在上面显示的路径下就好了。

您好,我把64bit文件夹中的对应文件复制过去后,在CIW窗口下,还是没有显示加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把64bit文件夹中的对应文件复制过去后,在CIW窗口下,还是没有显示加载
...

具体不清楚怎么回事,个人理解这东东是不是使用的时候才会调用,而不是软件启动的时候调用?如果软件启动的时候就调用的话,应该加在cds.init里面吧?你先试试好不好用,不然再想办法。实在不行查帮助文档,肯定有相关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不清楚怎么回事,个人理解这东东是不是使用的时候才会调用,而不是软件启动的时候调用?如果软件启动 ...

好的,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好,支持一下!

网友(2022-01-20):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2-05-05):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把64bit文件夹中的对应文件复制过去后,在CIW窗口下,还是没有显示加载
...

请问这个文件在哪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