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PSS+pnoise仿真中的相位噪声输出波形有正值

楼主(2020-09-24):
最近通过cadence仿真VCO的相位噪声时突然注意到偏离基波前1KHz的PN竟然是正值,偏移不可能比主峰还大吧,不是很理解,pnoise的设置看着也没啥问题,请教各位这是为何?

pnoise设置

pnoise设置

相位噪声波形

相位噪声波形

网友A:
没有问题,低频noise不用c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低频noise不用care

这里的横坐标不是指偏离主峰的相对频率吗,如果我主峰频率5GHz,那横坐标为10Hz的时候相位噪声为正就说明偏离主峰10Hz的功率比主峰还大?这里我不明白是为啥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低频偏时,PN值为什么不是从0dBc开始向下走,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低频偏时,PN值为什么不是从0dBc开始向下走,对吗?

是的,感觉不太对。不明白是不是仿真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感觉不太对。不明白是不是仿真设置的问题

很有可能,正常都是从负的开始的。。没有可能谐波能量超过基频的。。你看看你那个正负输出,或者变变谐波阶数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的横坐标不是指偏离主峰的相对频率吗,如果我主峰频率5GHz,那横坐标为10Hz的时候相位噪声为正就说明 ...

不用 care

网友(2020-11-04):
The phase noise can easily exceed the carrier amplitude (0dBc) as the offset frequency becomes small because it is heading to infinity at zero frequency offset.这是官方给的解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似乎是由于pss+pnoise忽略了大信号的影响,所以出现这种偏差,导致低频处的phase noise是不可信的。如果想得到准确的结果,可以在pnoise-options中打开lorentzian选项。

网友:
我之前器件问题遇到过一次,换了dnwpvar就正常了,你这个应该如他们说的是近端不准确

网友(2024-01-11):
有人可以帮忙计算楼主这个噪声转成抖动具体多大?我怎么看起来这个曲线看起来抖动很大,甚至仿真结果不正常

网友C(2024-03-10):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最近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打开lorentzian选项之后0-100k 是一条稳定的横线维持在-58dB.而且在高频偏处的噪声也比很多参考资料中的噪声要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最近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打开lorentzian选项之后0-100k 是一条稳定的横线维持在- ...

打开洛伦兹选项后,近端就是会趋近于一个固定值,因为实际的相位噪声分布就是洛伦兹分布,是正确的结果,具体公式可以看看张刚的PLL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开洛伦兹选项后,近端就是会趋近于一个固定值,因为实际的相位噪声分布就是洛伦兹分布,是正确的结果, ...

谢谢前辈的解答

网友(2024-08-20):
请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是pnoise设置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2024-11-24):
感觉不合适,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我仿真低频也是正值,正常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25-03-14):
打开pnoise中的lorentzian选项就好了,低频就不会出现正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