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实现layout每操作一定的次数后自动保存的脚本

楼主(2020-09-24):
小弟再画版图的时候经常忘记保存,闪退就得重新画,为此吃了不少亏。想写一个skill 来实现操作一定步数后能自动保存的功能,但 识别一定的操作步数 这个功能不知道怎么去实现。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或者提示。

网友A:
设置每隔一段时间保存是不是更方便些
另外virtuoso 闪退不是会有panic file吗,可以恢复没保存的文件

网友B:
不上图了。
CIW窗口菜单,options->file preference->auto save database after XXX edi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上图了。
CIW窗口菜单,options->file preference->auto save database after XXX edits.

那个 我看到了,我这里616最小值是100。我想再少一点 20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是的,617上最小也是100步,你是啥崩?virtuoso的话确实难搞,估计兼容性有问题或者机器配置不够。要是xmanager的话换vnc吧,虽然不如xmanager强大,但是至少不丢数据。自动存盘我用着有点影响undo,或者你设个F几的快捷键,随手点,画上一两天就形成习惯了

网友:
时不时就F2一下

网友:
开学第一课,常按F2~~

楼主:
我每次都记不住F2保存,只想这下一根线怎么连,一根接着一根,这该怎么抢救啊。

网友(2020-12-21):
100以下是可以突破的

网友:
who can share this skill?

网友(2021-05-28):
引用 楼主:
我每次都记不住F2保存,只想这下一根线怎么连,一根接着一根,这该怎么抢救啊。 ...

完成一根线就F2,没几天就习惯了

网友C(2022-08-22):
引用 网友B:
不上图了。
CIW窗口菜单,options->file preference->auto save database after XXX edits.

这个每重启一次virtuoso就要重新设置一次。有没有什么办法使得只需设置一次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每重启一次virtuoso就要重新设置一次。有没有什么办法使得只需设置一次呀?
...

不止这个设置,你在virtuoso里面所有自定义设置都是重启消失。
可以通过在ciw窗口-options-save defaults,保存,使得下次启动自动读取cdsenv文件,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 我看到了,我这里616最小值是100。我想再少一点 20步就可以了吧。

事实上可以通过在ciw窗口输入dbSetAutoSave(t 你想要多少步保存)来实现。

网友:
把f2改成空格,没事就空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止这个设置,你在virtuoso里面所有自定义设置都是重启消失。
可以通过在ciw窗口-options-save defaults ...

好的,谢谢

网友(2025-03-27):
引用 网友A:
设置每隔一段时间保存是不是更方便些
另外virtuoso 闪退不是会有panic file吗,可以恢复没保存的文件 ...

你好,这个panic文件在哪看啊,具体怎么恢复啊。方便告知一下么,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