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C或者OTA-C filter

楼主(2020-09-24):
理论是这个样子,这个Gm其实就是OTA,但是OTA的输出阻抗并非无穷。实际跨接电容,我没法实现,但是人家paper都是这么搞的,能成功。
因此,我采用另一种结构。
但是,ac 1Hz时不是0dB的位置。OTA的增益很难去调

网友(2021-03-17):
我也在做OTA-C滤波器,这个电容我也有问题,这两种接法哪种好一点。我现在设计一个滤波器跑cadence仿真,为了达到理想的截止频率,电容用的很小只有几百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