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nnovus可以看ir—drop吗

楼主(2020-09-24):
如果可以,该通过什么途径查看

网友(2023-07-22):
应该不行吧,我只知道voltus是做PI分析的,能看IR_drop分布。

网友:
ir aware flow,可以在innovus里调voltus的引擎跑ir drop;或者在innovus里把voltus的db读进来

网友A:
应该不行,我就是用innovus的,还得用voltus跑IR的。

网友B(2025-03-21):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我就是用innovus的,还得用voltus跑IR的。

你好,请问voltus是在哪里打开的呀?是一个专门的软件还是集成在其他什么工具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voltus是在哪里打开的呀?是一个专门的软件还是集成在其他什么工具里呢

...

专门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