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setup最差的corner是要求delay最大的情况(ss高温负压cmax)

楼主(2020-09-24):
而hold最差是要求delay最小情况

网友:
这样你就知道在最慢的情况下chip能跑多快了。

网友A:
都是考虑最悲观的情况,这样才能在所有情景都能使得芯片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考虑最悲观的情况,这样才能在所有情景都能使得芯片正常工作

这个我知道,就是不理解setup和hold的检查条件是相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就是不理解setup和hold的检查条件是相反的

最慢情况 数据跑得慢 更难满足setup最快情况 数据跑得快 更难满足hold

两个极端如果能满足,其他情况也就满足了

网友:
真实的芯片的setup是根据流片选择的工艺角决定的,STA下的多corner分析setup,hold时会选择一个主corner来签核比如(tt),其他corner是为了保证良率的,毕竟实际生产的芯片会有工艺偏差

网友:
PPVT corners has great impact

网友:
这你就需要知道setup的具体原理是啥,简单点说,setup是描述信号在下一个时钟周期之前必须先到达。所以data path delay必须小于等于某个值。可以理解为,我们希望信号不要跑的太慢了,必须在下一个时钟延到之前提前有效。所以为啥使用慢的corner就容易理解了。
而hold正好相反,hold是表征当前时钟延,信号不能跑的太快,不能在当前时钟延就被下一个寄存器采样了。随意当然要用快的corner去收敛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