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布线DRC问题

楼主(2020-09-24):
自动布线后会出现金属间距错误,和不满足最小金属面积的问题,求助

网友:
看下你的tf文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PDK库里面应该有一个tf文件,这应该跟给你提供的DRC文件一致,你去查一下这两个文件是不是配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