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DR文档应该怎么看

楼主(2020-09-24):
看了厂家的EDR之后,不知道这里面测试出来的参数有什么用,或者说应该怎么使用
下图是2.5V IO MOS的截图,还请有大神指导一下,谢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帖子,主要是想求助一下有经验的伙伴们,这个foundry的EDR应该怎么看和使用

网友:
EDR DEVICE 基本. 不外看 Vth, BV ,  Ids ,  leakage current  Ioff.
你用 新的project 电路上 VCC会多少 应该有底 该一般 cmos or BCD , 所以相对 mos 需多少vth , 须耐压bv  或高速电路会须看速度. 还有 如电流要很大 power driver 去看 Ion , 如果光 Ion差很多 就需 加大面积去补回来 .
很多A 工艺 B 工艺 , 那就需比两边 EDR  ..差太多 可能调很累. 或特性差太多  根本 做不到 .  很多上头要省 cost 会说从 A B .如果差工艺  光Ids小很多, die会变大 .  你自己要反应问题 , 不合用 就不要用. 否则最后怪 R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R 就DEVICE 基本. 不外看 Vth, BV ,  Ids ,  看leakage current  Ioff.   你用 新的project 电路上 VCC会 ...

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就是EDR基本上只用于需要换新工艺的时候与旧工艺的EDR作一个对比,如果我是全新设计,没有之前的参考,那是不是就没必要去看这个EDR呢?

网友(2022-09-16):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就是EDR基本上只用于需要换新工艺的时候与旧工艺的EDR作一个对比,如果我是全 ...

不对吧.  EDR BV 耐压

, 还有 BCD 设计会须要LDMOSrds_on .
有没有人知道 LDMOS rds_on 是多少 vds ?  仿真出来??

网友(2025-07-01):
图里Ioff的单位pA/um是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