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报错。三极管bc相连报missing connection的错误

楼主(2020-09-24):
calibre lvs报错。只要是三极管b和c端连接在一起的管子都报错,但是认真检查后发现没有错误。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你先确认你用的是不是衬底PNP,lvs显示线路上BC端连接在一起,你版图上报BC端没有连接在一起,如果你检查版图上BC也确实连在一起了,我只能说你们线路人员管子类型可能选错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工艺,确认下你的PNP结构吧,c端都是连到GND,会不会有softconnect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工艺,确认下你的PNP结构吧,c端都是连到GND,会不会有softconnect情况 ...

smic18BCD  软连接是什么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smic18BCD  软连接是什么呀

如果衬底是P型的,然后c端没有什么nbl或者deepnw来隔离,相当于你的c端就通过pdiff连到p型衬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衬底是P型的,然后c端没有什么nbl或者deepnw来隔离,相当于你的c端就通过pdiff连到p型衬底了 ...

这种的PNP在线路上不能把c端接到某个节点,除了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PNP在线路上不能把c端接到某个节点,除了gnd

那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处理呢

你连软连接都不知道,说明你应该是个新手,所以我先前回答的你也没看懂,后来的兄弟回答的比较详细,其实是和我说的一个意思,你要和线路确认管子是不是用错了,如果是衬底PNP,线路上那种接法是不对的,衬底PNP是不允许那样接的!如果线路上管子没有选错,那就是你版图画的不对,有可能pdk上的某个iso开关没有打开。所以你首先要确认管子类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连软连接都不知道,说明你应该是个新手,所以我先前回答的你也没看懂,后来的兄弟回答的比较详细,其实 ...

的确是新手 第一次做项目嘿嘿。加了guard ring之后就好了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2021-07-16):
怎么解决的,我也是新手,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新手 第一次做项目嘿嘿。加了guard ring之后就好了  谢谢各位大佬

这种情况建议再查看下ERC结果,有的软连接问题lvs会过,这里会报错

网友(2022-12-02):
引用 网友A:
如果衬底是P型的,然后c端没有什么nbl或者deepnw来隔离,相当于你的c端就通过pdiff连到p型衬底了 ...

可以详细讲下怎么用DNW进行隔离嘛,如果c端不接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