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co过程中添加的器件的pg pin需要处理吗

楼主(2020-09-24):
在对网表做ECO的过程中需要添加一些寄存器,发现有vdd和vss,这个需要连接吗?还是放着不管

网友A:
你修的是initial还是PR netlist,最好找一个类似的cell,供电用该module所在domain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修的是initial还是PR netlist,最好找一个类似的cell,供电用该module所在domain的电 ...

是PR后的netlist,就是说pg pin还是需要我们自己连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PR后的netlist,就是说pg pin还是需要我们自己连接吗

是的,加上power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