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vision自己设置的波形颜色如何能保存呢?

楼主(2020-09-25):
simvision波形文件中,自己设置了波形分组,并对一些关键信号标记了颜色,请问如何对修改后的波形进行保存呢?希望下次打开能直接把设置好的波形文件调用出来,谢谢!

网友A(2020-11-21):
compile完后:
>>database db0
>>probe -all -depth all tb_top -power
>>run
最好先建个datebase,保留数据

拉出你要的波形,按颜色标识后,点击“save signals into a file”即可保存为.svwf文件,可放在database目录下,下次打开波形后直接点击旁边的“load signals from a fil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ile完后:
>>database db0
>>probe -all -depth all tb_top -power

搞定,3Q

网友(2025-08-15):
保存了.svwf文件后,有一些能打开,一些不能打开。看文件构成,能打开的.svwf文件中是format,不能打开的是psd:: 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