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pss和pac仿真

楼主(2020-09-25):
请问各位前辈“The pac analysis was skipped because a PSS analysis must be run first.”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添加PSS仿真

楼主:
您好 ,用的就是pss+pac仿真

网友:
那估计是PSS仿真不收敛之类的,有错误,没有运行成功

网友A:
你可以先跑一遍pss 然后添加pac再跑一遍

网友:
PSS仿真未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跑一遍pss 然后添加pac再跑一遍

好的 谢谢大佬

网友B(2020-11-18):
我也之前出现这个问题,就是pss不收敛,应该是电路的参数设计有问题,或者是你精度太高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之前出现这个问题,就是pss不收敛,应该是电路的参数设计有问题,或者是你精度太高引起的. ...

谢谢诶 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21-03-17):
引用 楼主:
谢谢诶 已经解决了

老哥咋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他不会告诉你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咋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pss不收敛啊  这个问题一直出现在我的仿真生涯中 还是没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2022-08-04):
引用 楼主:
谢谢诶 已经解决了

请问这个问题您最终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2025-02-24):
果然仿真也是门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