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ICC中怎么export 出typical类型的SPEF文件?

楼主(2020-09-25):
请问在ICC中怎么export 出typical类型的SPEF文件?是用
write_parasitics -format spef -output {../../xxx.spef}
这个命令吗?若是,option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是这个命令 但是前提是你定义的pvt里有tt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命令 但是前提是你定义的pvt里有tt的才行

如何定义?我用 set tlu_plus_typ 这个命令设置,用得对不对?

网友(2022-02-22):
请问楼主后来是怎么在ICC中export 出typical类型的SPE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