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奇数个IOpad怎么做引脚排列

楼主(2020-09-25):
小白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在做一个小设计,顶层一共有39个io,排列IO的时候要怎么分布比较好呢
可以三边放10个,一边放9个,均匀排布吗
还是应该空出一个pad的位置,放上gound pad,或者完全空着呢

网友:
我们那边后端设计的pad分布很神奇,很随意,
大体上上是分布在四边,也不均匀,间距也不一定一样,有时候也不再一条直线

反正不影响打线,他们就那么干了,

网友:
安排iopad的大原则什么时候成了分布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