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PMOS反相器功能-小白求助

楼主(2020-09-25):
请问各路大神,请问这种多PMOS反相器有什么特别的吗?为什么要多加几个PMOS管呢?
我有查阅过资料,不过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我也仿真过,根据仿真的结果,我觉得是降低反相器的阈值电压。
如果哪位大神能帮忙说明指导一下,在下十分感激!

楼主:
原理图在此!

网友A:
一般是调整信号传输延迟会用到,具体的看应用场景吧

网友B:
故意让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不一样的

网友:
降阈值用的。单个管子有最大的L限制,所以多串几个

网友:
感觉就是stack减小P管的等效宽长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调整信号传输延迟会用到,具体的看应用场景吧

嗯嗯,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意让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不一样的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