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取lib问题

楼主(2020-09-25):
各位有没有碰到过extract model时,将一个output对clock进行了setup的timing check?
能不能解释一下原因

网友(2021-09-16):
是不是有时钟传递到这个port 了?

网友(2021-12-23):
估计是这个output pin即连接了输入也连接了输出,这个信号被内部环回采样,连到某个dff的d端。
可以找到那部分的使能信号,关掉它,或者set_false_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