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信号源(vpwl)的1.2V和vdc的1.2V对于瞬态仿真来说不是同一个1.2V吗?

楼主(2020-09-25):
仿真基本的锁存器如下图1所示。红圈部分是时钟控制信号。VIN、VOUT波形见图2。
图1
-----------------------------------------------------------------
图2
-----------------------------------------------------------------
把红圈部分换成vdd和gnd来驱动的时候(如图3所示),锁存器增益会变大(如图2所示)。
但是明明在信号跳变的时候两个电路的电平情况是一样的呀,难道瞬态仿真中vpwl的1.2V和vdc的1.2V是不一样的?
图3

网友:
好像ipulse和idc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感觉你这激励加的有问题,ipw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激励加的有问题,ipwl

为何是ipwl,我的电压激励通过电容耦合到偏置上,直接施加到差分输入端。用ipwl怎么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