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实现打一片金属,然后对重叠的同种金属的裁剪(掏空)

楼主(2020-09-25):
如下图所示

用M2金属为例

用M2金属为例

打上一大片的M2金属

打上一大片的M2金属

完成后想得到的样子

完成后想得到的样子

希望有大佬能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能提供一下思路就行。才接触skill不久,语法基本能懂,函数也知道查阅,就是掌握的量太少,希望高人不吝赐教一番

网友A:
这个用Calibre语言就很容易实现,几行就可以了。用Cadence 里面Assura的SKILL函数也可以做到。就是在原来多边形基础上Size Up,然后和原来的多边形XOR一下,就得到了你要的挖空的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Calibre语言就很容易实现,几行就可以了。用Cadence 里面Assura的SKILL函数也可以做到。就是在原来多 ...

谢谢解答!我这就去试试

网友B:
先把大片的金属换成别的层次,譬如txt或者dmy层
然后按照你需要的间距:size up 0.5
然后做layer generation
然后size down 0.5
最后转回metal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大片的金属换成别的层次,譬如txt或者dmy层
然后按照你需要的间距:size up 0.5
然后做layer generatio ...

感谢回复,确实同种layer无法做XOR操作,也如你后面所说需要在过程中调整尺寸。不过我现在能力有限,找了几天也没能在virtuoso上用skill实现XOR,倒是发现Layout里Tools->Layer Generation已经有XOR和size的操作,正好解决我的问题。可又遇到的新问题,这对于via的金属无法识别,在mos、path还是rect都可以用lpp找到layer,我试着去提取via的layer,可是不行。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