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DRC问题

楼主(2020-09-25):
小白求助各位大佬,在使用Innovus做后端时出现了如下几个DRC的问题,工艺是TSMC28nm的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SPACING: Special Wire of Net VDD & Pin of Cell I2/I934/U2  ( M2 )
Bounds : ( 300.060, 208.250 ) ( 300.085, 208.275 )

网友:
报错已经很清楚了, 是 VDD 和 Cell Pin 间距太小引起的。 可能这个 Cell 做得不好,换个 equivalent cell 试试看。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我的DRC问题不止这一个,有很多不同的cell和VDD都是这个问题,改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请问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多半是 VDD stripe加得有问题,删掉再打。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我的DRC问题不止这一个,有很多不同的cell和VDD都是这个问题,改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请问可 ...

如果相同的报错很多的话,查一下是否是同一类cell引起的,感觉像是GFILLER。 还有,报错是否都是在 METAL2 上?通常VDD,GND用的都是 METAL1 ,RING,或者 STRIPES 才用 METAL4, METAL5 。 偶尔有一两个工艺,VDD 用 METAL2。 查一下为啥 sroute VDD 用了 METAL2,改成 METAL1 试试看。

网友(2022-01-14):
这种情况,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将有问题的cell 挪开可以避免这种drc 。数量太多,手挪就不切实际。可以在给Power Via 位置加上blockage ,让工具看到这个drc ,重新place .另外一种是把有drc的ViA给换掉,当然这也需要通过脚本去抓drc 的marker 去换

网友B(2023-04-17):
引用 网友A:
如果相同的报错很多的话,查一下是否是同一类cell引起的,感觉像是GFILLER。 还有,报错是否都是在 METAL ...

层主你好,我想请问下如果是pad的vss pin遇到这个问题呢?有几个pad的vss pin route后有short,报错都是在Metal3,Power mesh是在M7M8上。不能删除或者移动pad,有什么办法快速修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主你好,我想请问下如果是pad的vss pin遇到这个问题呢?有几个pad的vss pin route后有short,报错都是 ...

抱歉,无法给出具体解决方法。也许这几个地方加M3 blockage让工具走其他层。建议在Innovus里先看一下走线,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