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差分对dummy的问题

楼主(2020-09-25):
我想问一下差分对版图的dummy挂在漏端会对电路有影响吗?和挂在源端有区别吗,在影响上?

楼主:
源漏端说反了,我想问的是差分对版图的dummy挂在源端会对电路有影响吗?和挂在漏端有区别吗,在影响上?

网友:
应该挂在源端或者直接不挂,挂在漏端的dummy相当于做电容使用了,会影响漏端线上的速度

网友:
个人感觉没啥影响,反正都是短接,怎么方便连线怎么来。dummy是为了防止刻蚀时的影响。

网友:
低速电路无所谓

网友:
挂在源端吧。

网友A(2020-11-03):
最好哪都不挂,都有电容,耦合。一定要挂源端比漏端好一点点。

网友B(2023-11-02):
引用 网友A:
最好哪都不挂,都有电容,耦合。一定要挂源端比漏端好一点点。

哥,那都不共用酒吧dummy保持最小间距放在旁边吗?我想问的是,差分对都公用的话,dummy不共用会不会有啥影响(小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那都不共用酒吧dummy保持最小间距放在旁边吗?我想问的是,差分对都公用的话,dummy不共用会不会有啥 ...

会导致STI、POLY失配,你可以去搜一下二级效应,了解一下。

网友:
源漏在工艺上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符号图不一样而已。如果指接到差分对的哪端,加到源端好点,因为漏端电流比较重要。个人理解哈

网友:
接什么电位,去问你的前端电路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导致STI、POLY失配,你可以去搜一下二级效应,了解一下。

好的,我马上就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