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参缺少电容参数

楼主(2020-09-26):
各位大佬,请问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应该是缺少提取寄生电容和电阻的文件,你看看pex文件里是不是把这提取电阻和电容的两个文件封掉了,查找include文件,如果文件里没有include进去,那就要自己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缺少提取寄生电容和电阻的文件,你看看pex文件里是不是把这提取电阻和电容的两个文件封掉了,查找inc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