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和HVPW掺杂浓度

楼主(2020-09-26):
工艺结构中从上到下分别是P+OD,PW,HVPW,PSUB
请问PW和HVPW掺杂浓度?是轻掺杂还是重掺杂?

网友:
一般来讲是轻掺杂。

网友A:
掺杂浓度PW>HVPW>PSUB。掺杂浓度越低,耐压越高。也就是PSUB上的器件耐压值最高。

网友(2020-11-02):
上樓正解

网友:
对的 层次越高的浓度越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掺杂浓度PW>HVPW>PSUB。掺杂浓度越低,耐压越高。也就是PSUB上的器件耐压值最高。 ...

一般的well真的是参杂越低耐压越高?
能解釋嗎?

网友(2020-12-25):
3楼正解

网友:
轻掺杂说明寄生的电阻很大,所以会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well真的是参杂越低耐压越高?
能解釋嗎?

轻掺杂说明寄生的电阻很大,所以会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