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导出的网表中出现了assign语句,请问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2020-09-26):
在使用innovus导出网表的时候,原来本来是buffer的模块里变成了直通的assign语句,因此在采用PT仿真后端功耗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请问如何才能不让Innovus工具不去优化那些buffer呢?

网友:
哇你这个让我开眼界了,从来都只见过输入网表有assign,innovus处理好了出来没有assign变成buffer的。反着的情况也有啊?有点匪夷所思

楼主:
哭了,那该怎么办呢? 感觉buffer是必须的啊

网友:
哭啥玩意儿,分析啊,试啊!
1  .  这么怪的把原有的buffer拿掉变成assign,去查哪一步骤干的,有没有log,结构是不是有古怪,分析!
2.   不想分析就想一次解决的话,remove_assigns 做过没?
innovus这么贵的工具,不会就玩你一个人的,好好去debug!

网友:
innovus导出的网表中有assign,该怎样解决?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fromuid=1767784

这个你不是也进去看了嘛,你前面人说的“attachIOBuffer”你试了没有?
实在tool不行,你自己做个小eco行不行?多试试啊年轻人

网友A:
set init_remove_assigns 1
init_design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t init_remove_assigns 1
init_design

可他说初始网表里没有assign啊
你这个解决方法是解决初始有assign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去试试attachIOBuffer,或者ECO的方法

网友:
多读读user guide吧

网友(2021-09-09):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现在已解决:
可以在导入网表文件之前使用setDoAssign on,或者在完成布局布线之后,导出网表之前使用remove_assign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