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rokaw基准电路仿真问题

楼主(2020-09-26):
小弟第一次发帖,可能图片摆放有些问题。两张图分别是电路支流工作状态和温度特性曲线,想请教一下大家,为什么这个温度特性曲线是开口向上的啊?

温度特性曲线

温度特性曲线

电路直流工作点

电路直流工作点

网友:
VBE的负温度系数随着温度升高而减小,不同工艺出现开口向上或者向下,均是由负温度系数的温度特性决定。(做了温度补偿的另作分析)

网友:
建议你仿真一下三极管的温度曲线看看温度系数,如果它的温度系数是递减的那么仿真结果应该是对的

网友(2021-09-18):
我神烦连线都不愿意拉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