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牛们,版图小生想请教,怎么可以看懂并定性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0-09-26):
我之所以问如何定性分析集成电路,是因为在版图设计的时候,时常感觉不太能定性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我想问一下,如果只是到定性分析集成电路工作原理这个程度,大牛们,建议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网友A:
先看看那几本书,这样很多常用架构就不用去怎么细节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那几本书,这样很多常用架构就不用去怎么细节分析了

哪几本书啊兄弟 有没有什么推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