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 的 RULE 不能complie

楼主(2020-09-26):
为什么我用DRC的时候它说我的rule有incomplete keyword specification: drc,然后就不能compile

楼主:
求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建议在terminal下输入 rule_syntax_check xxx.drc 这个命令来检查你的drc文件的语法正确性,会提示你是哪一行出现了语法错误。注意你的drc文档是tvf还是svrf格式的,tvf格式的就要先转换成svrf格式,这样语法错误检查定位到的行才是准确的

网友A:
等等,你这是PVS的drc文件啊,那上面那个方法是针对calibre的,建议你查看相关manu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等,你这是PVS的drc文件啊,那上面那个方法是针对calibre的,建议你查看相关manual ...

对。。我发现我好像没有PVS ,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PVS 呢?学校做作业要用。。。。新手小白请谅解,太感谢你了

网友(2021-11-14):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如图 F:\360MoveData\Users\bon\Desktop\无标题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