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时,子模块的连线不能高亮

楼主(2020-09-27):
版图中调用的子模块不显示连线,有办法调出子模块的连线吗?

网友:
删除后重新调呢

网友:
看不明白描述。是XL吗?

楼主:
我用的layout XL,一般画版图的时候点原理图上的net,版图对应的net就会高亮,且有飞线提示嘛,但原理图中如果有调用子模块,那调用出来的子模块的版图的net就没有高亮和飞线提示。我想问下,有方法使版图中子模块的net有高亮提示吗?

网友:
子模块中把pin加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是子模块没有加pin。

网友A:
如果显示的是你子模块的中心,代表你没有PIN,如果没有任何显示应该是你的子模块与电路没有对应关系,需添加对应关系。

网友:
建议不要太依赖XL吧 有时会因为复制导致XL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显示的是你子模块的中心,代表你没有PIN,如果没有任何显示应该是你的子模块与电路没有对应关系,需添 ...

我用的tool-create pins from labels生成子模块的pin,点击原理图的net,只显示飞线到子模块的中间。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tool-create pins from labels生成子模块的pin,点击原理图的net,只显示飞线到子模块的中间。这种 ...

那就是应该你子模块中没有加PIN,加在对应的label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