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分析工具目前哪个好?

楼主(2020-09-27):
目前小弟使用了2款power分析工具,1 voltus 2 redhawk。2个都是刚接触一段时间,我觉得这2个工具差不太多。我听说redhawk目前是最权威的power分析工具,所以才用redhawk。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radhawk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网友:
RedHawk我没和Voltus进行对比过,我没用过voltus,但是redhawk马上上RedHawk-SC,确实还是挺好的。

但是RedHawk联合Synopsys一起打Cadence的话,看了ICC2的手册,其实联合的功能也比较有限,只有static分析用得上

网友:
我对比过两个项目,只是看看irdrop,感觉差不多

网友(2023-07-27):
redhawk 在芯片设计这边主要用于分析IR drop, 功耗分析偏悲观吧,voltus没用过。 一般用ptpx分析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