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X前面的LATCH

楼主(2020-09-27):
各位前辈好
想请问我在很多MUX的文献中都会看到像这样子
在MA、MB的DATA输入的地方用了Latch
这个用意是什么呢?

网友:
这是经典的2-1 树型MUX,是用来做低速并行数据串行化的。MA和MB是两个低速输入,MB被延迟半个时钟周期,MA被延迟一个时钟周期,输出的数据在时钟为1时输出的是MB,时钟为0的时输出MA,这样输出的数据速率就是两倍的时钟频率。

楼主:
谢谢您
请问为什么一个要延迟半个时钟周期,另一个要延迟一个时钟周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请问为什么一个要延迟半个时钟周期,另一个要延迟一个时钟周期呢?

这种一般都是高速电路里用的。按照这种方式延迟以后可以保证MUX有足够的建立和保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