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极连线问题。

楼主(2020-09-27):
比如很多管子的栅极连在一起,有好几十个,用线连起来,那么这条线是应该画粗一些,还是细一些?我想那条线给很多栅极提供电压,线细了的话会不会导致有的栅极电压不足?希望大神解决。

网友A:
分几种情况:1.如果这部分管子工作频率不高,且全部gate面积加起来不太大,那么可以连线小一点也没关系。假设管子频率不高,也就是不会有快速充放电的过程,根据电荷在导体中形成电流的定义可知此时流过metal的电流很小,那么metal上的压降V=IR也很小(几十~几百微伏级别)可以忽略不计。另外一方面,当管子的gate已经充电稳定后,metal连线上的电流几乎为0,此时连线上的压降可视为0;
2.如果这部分管子工作频率不高,但全部gate面积加起来很大(比如作为普通低频MOS cap),那可以适当加强gate连线(此时主要用于满足过电流能力,而不是考虑压降);
3.如果这部分管子工作频率比较高,但全部gate面积加起来比较大,可能这种情况不会太常见,毕竟面积太大频率就难以达到高频,也可能是我见识太少,要真出现了,那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考虑metal连线宽度时要把寄生电阻电容考虑进去。
4.如果这部分管子工作频率比较高,且全部gate面积加起来不算太大(个人经验,小于50*50),此时metal连线可以小一点,考虑寄生效应会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几种情况:1.如果这部分管子工作频率不高,且全部gate面积加起来不太大,那么可以连线小一点也没关系。假 ...

多谢指点

楼主:
也就是说,低频率的mos管,在不做电容的情况下,即使栅面积较大,栅极连线还是细一些好,粗了反而增加寄生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几种情况:1.如果这部分管子工作频率不高,且全部gate面积加起来不太大,那么可以连线小一点也没关系。假 ...

也就是说,低频率的mos管,在不做电容的情况下,即使栅面积较大,栅极连线还是细一些好,粗了反而增加寄生电容。

网友:
野生救世主讲的比较的非常的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低频率的mos管,在不做电容的情况下,即使栅面积较大,栅极连线还是细一些好,粗了反而增加寄 ...

在低频下,不做MOS电容时,MOS管的栅面积较大时,MOS管栅电容比较大,连线的寄生电容影响较小吧,如果你的MOD管对电压变化敏感的话,应该考虑连线的寄生电阻吧,不知道我考虑的对不对,希望大神给意见

网友:
一般不通过栅极传导电流,会产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