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和APB最根本的区别是啥?

楼主(2020-09-27):
AHB和APB最根本的区别是啥?就是为啥分AHB和APB?被面试官问到,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说,,,当时的回答是说APB接口简单,易于时序分析和低功耗,但是面试官说不对,,,后来我又仔细想了想,感觉应该是这样:AHB是高速的,APB是低速的,而高低速又是取决于AHB是单周期(流水),APB是双周期传输,所以AHB带宽大,APB带宽小,这才是根本区别。。。我这样理解对吗?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理论上咋解释都可以。本质就是够用即可~,不够用就升级~  PPA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咋解释都可以。本质就是够用即可~,不够用就升级~  PPA最佳

话是这样说,但是面试官不同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是这样说,但是面试官不同意啊

面试官水平没达到层次~而已~

网友:
这个没有啥对不对之分吧, 按照对比一条一条过吧。

网友B:
APB不支持突发、流水线、还有APB只有从机接口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这么说吧。
1.如果你设计的芯片只是用FPGA实现项目。那么只要资源够,全部用AHB总线也无不可,毕竟AHB的效率高,功能强。
2.但如果你设计的是ASIC,那么我们还是要追求功耗与面积的最优解的。假如你全部用AHB设计模块,那么必然导致后端实现的难度极具增加。AHB的复杂程度远高于APB,所以RTL综合的面积必然大于APB,面积要最优就必须精简不必要的模块的接口时序,使用APB就是更好的选择。
3.一般情况下,HCLK和PCLK在系统低频时可以选用相同的时钟频率,而系统高频时通常PCLK会选择HCLK的分频时钟。这样整个芯片布局中就已经区分了高功耗区与低功耗区。当然功耗的最优解除了划分高/低频时钟域以外,适当的时钟门控,划分电源域等等措施也是需要考量的。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追求功耗面积的最优解。所以才说,如果你搞的是FPGA,那么完全没必要讲究什么AHB和APB,资源够全用AHB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这么说吧。
1.如果你设计的芯片只是用FPGA实现项目。那么只要资源够,全部用AHB总线也无 ...

受教了,多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B不支持突发、流水线、还有APB只有从机接口

对,这也是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