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仿真使用的是AXI的VIP,在仿真过程发现停在了sequence的uvm_send语句前

楼主(2020-09-28):
     最近在搭建基于AXI VIP的仿真平台,其组件axi_system_env基本是被保护的,我的做法是自己创建了一个env,将axi_system_env在其中声明,然后再创建一个base_test将env再其中创建,继续创建一个test_case派生自base_test,然后在其中通过configdb指定VIP system_env中的sequencer,将VIP自带的demo sequence作为启动的sequence,现在的问题是,sequence的确是启动了,但是卡在uvm_send环节跑不下去了,期间重定义了uvm_do的几个函数uvm_pro等里面设置了打印信息,均没有执行,检索网站发现可能是driver没有正确接收到数据以及返回回复的原因,但是这是VIP内部操作,作为用户,我能想到的就是我sequencer设置错误了,但是他也的确启动了sequence,有没有大佬遇到过啊

楼主:
已解决,没有回答,还是只有自己搞定,打开VERDI,定位到DUT发现问题信号,然后继续定位是由于DUT的问题,跟设计沟通更改DUT,解决问题。

网友A(2020-10-31):
您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能否详细描述一下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能否详细描述一下啊,谢谢啦

我这个问题是由于设计引起的,我的情况是我正确的发送了AXI的写命令以及写数据,但是没有收到对应的b回复方面的指令,然后再根据时序追溯信号,发现是设计方面的问题,你可以自己检查一下你的发送时序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就追溯信号,定位原因,与设计一起解决问题,有时候这种情况不一定是VIP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