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输入输出都封装出管脚,ESD测试通过不了

楼主(2020-09-28):
LDO的输入和出入都封装了出来,但是ESD测试这个两个管脚的ESD过不了。内部IO有工艺库的IO ESD模块。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内部电路没有防护好

网友:
LDO输入加的ESD保护是否是保护LDO device的,LDO输出加的ESD是否是保护LDO输出后面的devic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