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各位大牛,op的零点位置

楼主(2020-09-28):
请教各位大牛,这个运放为什么在低频处有个左半平面的零点?是在红圈的位置吗?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新人回复,零点不像极点那样是某个位置的RC并联吧?这里的零点是不是从电流镜栅极到缓冲级输出和第一级输出到缓冲级输出这两个通路导致的?另有零点和你加的那个电容有关系吗?一般没电容的话 零点都会在很高频啊

网友:
这个电路看不出哪里有低频零点

网友B:
零点不是电路上的某一点,而是相同起点和终点之间多条通路的联动。
比如你的左半支路和右半支路各有一个管子能对输出产生影响,就有可能有零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学习了,确实断开红圈处单独加偏置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点不是电路上的某一点,而是相同起点和终点之间多条通路的联动。
比如你的左半支路和右半支路各有一个管 ...

那请教怎么算这个零点呢?或者怎么改变这个零点的位置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复,零点不像极点那样是某个位置的RC并联吧?这里的零点是不是从电流镜栅极到缓冲级输出和第一级输出 ...

多谢指点,感觉确实是两条通路的问题,一条通路加了大电容做主极点,另一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