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仿真:unresolevd in worklib

楼主(2020-09-28):
使用IC617,NC-verilog仿真数字电路报错,数字电路为原理图输入,仿真时在elobrate design时failed,提示“pmos 和 nmos unresolved in worklib”,pmos和nmos是这个电路最底层的晶体管。百度搜到的回答很少,基本是说缺少verilog的仿真库?
我不是太明白,不过我有一个“sample”的库,但是不知道怎么加这个仿真库。
真心请教,是哪里的问题,应该可以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有模拟器件了,需要在AMS里跑,PMOS和NMOS还需要调用相应的Verilog-A的模型,以及模拟电平和数字逻辑间转换的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