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基于减法操作除法器的算法---Verilog实现

楼主(2020-09-29):
在Verilog HDL语言中虽然有除的运算指令,但是除运算符中的除数必须是2的幂,因此无法实现除数为任意整数的除法,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使用领域。并且多数综合工具对于除运算指令不能综合出令人满意的结果,有些甚至不能给予综合。即使可以综合,也需要比较多的资源。对于这种情况,一般使用相应的算法来实现除法,分为两类:基于减法操作和基于乘法操作的算法;

实现算法

基于减法的除法器的算法:
        对于32的无符号除法,被除数a除以除数b,他们的商和余数一定不会超过32位。首先将a转换成高32位为0,低32位为a的temp_a。把b转换成高32位为b,低32位为0的temp_b。在每个周期开始时,先将temp_a左移一位,末尾补0,然后与b比较,是否大于b,是则temp_a减去temp_b将且加上1,否则继续往下执行。上面的移位、比较和减法(视具体情况而定)要执行32次,执行结束后temp_a的高32位即为余数,低32位即为商;

算法推倒(非原创):
假设4bit的两数相除 a/b,商和余数最多只有4位 (假设1101/0010也就是13除以2得6余1)

我们先自己做二进制除法,则首先看a的MSB,若比除数小则看前两位,大则减除数,然后看余数,以此类推直到最后看到LSB;而上述算法道理一样,a左移进前四位目的就在于从a本身的MSB开始看起,移4次则是看到LSB为止,期间若比除数大,则减去除数,注意减完以后正是此时所剩的余数。而商呢则加到了这个数的末尾,因为只要比除数大,商就是1,而商0则是直接左移了,因为会自动补0。这里比较巧因为商可以随此时的a继续左移,然后新的商会继续加到末尾。经过比对会发现移4位后左右两边分别就是余数和商。

画个简单的图:

1.时序逻辑除法

  • module div_timing_logic(

  •                         input               I_clk,

  •                         input               I_rst_p,

  •                         input               I_data_valid,

  •                         input       [7:0]   I_data_a,

  •                         input       [7:0]   I_data_b,

  •                         output reg          O_data_valid,

  •                         output reg [7:0]    O_data_shang,

  •                         output reg [7:0]    O_data_yushu

  •     );

  • reg  [7:0]   tempa;

  • reg  [7:0]   tempb;

  • reg  [15:0]  temp_a;

  • reg  [15:0]  temp_b;

  • reg          div_start;

  • reg          div_start_d1;

  • wire         div_start_neg;

  • reg  [4:0]   div_cnt;

  • always@(posedge I_clk or posedge I_rst_p)

  •    begin

  •       if(I_rst_p)

  •          begin

  •             tempa <= 8'h0;

  •             tempb <= 8'h0;

  •          end

  •       else if(I_data_valid)

  •          begin

  •             tempa <= I_data_a;

  •             tempb <= I_data_b;

  •          end

  •       else

  •          begin

  •             tempa <= tempa;

  •             tempb <= tempb;

  •          end

  •    end

  • always@(posedge I_clk or posedge I_rst_p)

  •    begin

  •       if(I_rst_p)

  •          div_start <= 1'b0;

  •       else if(I_data_valid && div_start == 1'b0)

  •          div_start <= 1'b1;

  •       else if(div_cnt == 5'd16 )

  •          div_start <= 1'b0;

  •       else

  •           div_start <= div_start;

  •    end

  • //========================================================div_cnt

  • always@(posedge I_clk or posedge I_rst_p)

  •    if(I_rst_p)

  •       div_cnt <= 5'd0;

  •    else if(div_start)

  •       div_cnt <= div_cnt + 1;

  •    else

  •       div_cnt <= 5'd0;

  • //=======================================================

  • always@(posedge I_clk or posedge I_rst_p)

  •    begin

  •       if(I_rst_p)

  •          begin

  •             temp_a <= 16'h0;

  •             temp_b <= 16'h0;

  •          end

  •       else if(div_start )

  •          if(div_cnt == 4'd0)

  •             begin

  •                temp_a <= {8'h0,tempa};

  •                temp_b <= {tempb,8'h0};

  •             end

  •          else if(div_cnt[0] == 1'b1)

  •             begin

  •                temp_a <= {temp_a[14:0],1'b0};

  •             end

  •          else

  •             begin

  •                temp_a <= (temp_a[15:8] >= temp_b[15:8])?(temp_a - temp_b + 1):temp_a;//如果比temp_b大,则减去temp_b然后加1

  •             end

  •       else

  •          begin

  •             temp_a <= 16'h0;

  •             temp_b <= 16'h0;

  •          end

  •    end

  • always@(posedge I_clk)

  •    begin

  •       div_start_d1 <= div_start;

  •    end

  • assign div_start_neg = div_start_d1 & (~div_start);//下降沿检测

  • always@(posedge I_clk or posedge I_rst_p)

  •    begin

  •       if(I_rst_p)

  •          begin

  •             O_data_valid <= 1'b0;

  •             O_data_shang <= 1'b0;

  •             O_data_yushu <= 1'b0;

  •          end

  •       else if(div_start_neg)

  •          begin

  •             O_data_valid <= 1'b1;

  •             O_data_shang <= temp_a[7:0];

  •             O_data_yushu <= temp_a[15:8];

  •          end

  •       else

  •          begin

  •             O_data_valid <= 1'b0;

  •             O_data_shang <= 1'b0;

  •             O_data_yushu <= 1'b0;

  •          end

  •    end

  • endmodule

2.纯组合逻辑

  • module div_combinatory_logic

  • (

  •            input       [7:0]        a,//被除数

  •            input       [7:0]        b,//除数

  •            output reg  [7:0]        y_shang,//商

  •            output reg  [7:0]        y_yushu//余数

  • );

  • reg [7:0] tempa;

  • reg [7:0] tempb;

  • reg [15:0] temp_a;

  • reg [15:0] temp_b;

  • integer i;

  • always@(*)

  •    begin

  •       tempa = a;

  •       tempb = b;

  •    end

  • always@(*)

  •    begin

  •       temp_a = {8'h0,tempa};

  •       temp_b = {tempb,8'h0};

  •       for(i = 0; i < 8; i = i+1)         //注意是移动8次

  •          begin:shift_left

  • //            temp_a = temp_a << 1 ;

  •             temp_a = {temp_a[14:0],1'b0}  ;

  •             if(temp_a[15:8] >= temp_b[15:8] )//temp_b的低8位都是0,所以只需要比较高八位

  •                temp_a = temp_a - temp_b + 1;

  •             else

  •                temp_a = temp_a;

  •          end

  •        y_shang = temp_a[7:0];//商在低位

  •        y_yushu = temp_a[15:8];//余数在高位

  •    end

  •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