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刚涉及bjt工艺

楼主(2020-09-29):
求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些都是哪些器件的版图,版图是1umBJT工艺下设计的。

网友A:
公司有现成的双极型工艺PDK吧 看一下设计规则 熟悉下剖面图  可以看下版图的艺术  有纯双极型工艺的   主要看层次结构
按你的顺序来看  我说的不一定对
假设亮的是n+   暗的是p+  这个不是绝对哈
JEFT或者是夹层电阻  jeft也可以做电阻用
vpnp
vpnp
spnp或者二极管
base电阻或者注入电阻?
npn
vpnp

网友:
先判断整个芯片的衬底是N还是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有现成的双极型工艺PDK吧 看一下设计规则 熟悉下剖面图  可以看下版图的艺术  有纯双极型工艺的   主要 ...

你好,第三和第六幅图都是单个横向PNP吗?那为啥有多个发射区和集电区,因为学校有个项目在做反向设计,没有这个bjt的工艺库的PDK。我们之前做的都是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第三和第六幅图都是单个横向PNP吗?那为啥有多个发射区和集电区,因为学校有个项目在做反向设计, ...

第三个不是单个的器件 是多个管子  区别是横向扩散形成的集电极面积不一样   只是共用了基集和发射级   如果是LPNP的话   集电极和发射级是由N型隔离岛上的基区扩散形成   这个版图艺术有讲的  工作方向是水平的  是由中间的发射区向周围的集电去运动   第六个的话  我还是认为是npn  第七个可能还是vpnp的概率大  只不过集电极的面积是有比率的  1:1  应该是个对管之类的

网友:
反向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