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09-29):
写了个csh,想临时覆盖环境变量CODE_DIR:

setenv CODE_DIR /home/v2.0/
novas -f ./sdv_top.f -top tb_top

我知道setenv没法传入子shell,所以打开的仍然是old path。

一般这类问题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除了临时手写setenv(太low了),怎么样将环境变量临时更改或者传入子进程?

网友:
执行一个shell脚本会调用子shell来执行,setenv后子shell应该使用的就是你设置的值。之后执行完毕返回,子shell设置的值没了

网友A:
子shell不会影响父shell的环境变量,除非你用source直接要求父shell执行,不应该是这样吗?你说setenv没法传给子shell是不是不大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shell不会影响父shell的环境变量,除非你用source直接要求父shell执行,不应该是这样吗?你说setenv没法 ...

对 我说错了 novas新开了进程  里面使的并不是我新setenv的path 我是该认为开novas时又切换回父shell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我说错了 novas新开了进程  里面使的并不是我新setenv的path 我是该认为开novas时又切换回父shell了? ...

如果是shell脚本执行,那么脚本执行期间一定是用的你脚本新setenv的环境变量。如果你根本不是用子shell启动,那么肯定用的还是父shell的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