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寄存器没有延时输出

楼主(2020-09-29):
test_d1 不是应该延迟一拍输出吗,为什么仿真出来是和 test 信号同时变化的呀?

网友A:
你把波形放大了看看,我怀疑你的test的沿其实在sclk之前,可能就差几个ps。而你的test_d1
应该是跟着sclk翻转的,所以看上去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网友B:
test訊號加一些延遲以模擬Ck to q,或者也用non blocking的寫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波形放大了看看,我怀疑你的test的沿其实在sclk之前,可能就差几个ps。而你的test_d1
应该是跟着sclk翻 ...

放大了看是对齐的,就是没有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st訊號加一些延遲以模擬Ck to q,或者也用non blocking的寫法

test信号用non blocking赋值结果是对的,会延时一拍,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你把test信号的表达式贴出来看看。

网友:
估计test的激励是clk触发的,在一个时钟区域中,tb的行为比rtl早,所以同一个时钟产生的test会在同一个时钟采样到。

网友:
你可能对D触发器理解不深刻。很多人也是有个误解,认为D触发器,输出和输入的延迟就是一个时钟周期。
请看下面时序图(re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lip-flop_(electronics))。数据在时钟上升沿被采样,其前后数据需要满足建立时间(Tsu)和保持时间(Th),经过一定输出延时(Tco)后,输出端口才更新数据。注意:这里的Tco不是一个时钟周期!!!
因为Modelsim做的是功能仿真,触发器为理想状态,仿真器设置Tco为0,所以你看到的就是Data和数据是“没有延时输出的”!
正确延时一个周期的做法是两个D触发器串联,如:
q1 <= D;
q2 <= q1;
此时,Q1和D之间会有Tco延时,也是因为Tco,Q2和Q1之间会有一个周期延迟,因为第二个触发器采样的是第一个触发器上一个周期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