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各位大佬,使用verdi优缺点有哪些?

楼主(2020-09-29):
请问各位大佬,使用verdi优缺点有哪些?

网友:
verdi可以仿真??

网友:
就快,介面直覺,trace signal driver很方便(根modelsim相比)

网友:
优点是debug信号快,缺点是设计太大时,verdi一口气上不来就崩溃了

网友:
verdi 看波形很不错但有时design大了就容易崩溃

网友A(2020-11-05):
不知道为啥,我经过reload时,就崩溃了。

再就是,使用schema那种框图追信号,总觉得不如simvision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我经过reload时,就崩溃了。

再就是,使用schema那种框图追信号,总觉得不如simvision好用。 ...

schematic追信号cadence的simvision确实比verdi的好,从没遇到软件崩溃的情况,verdi经常不定期频繁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