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CS突然用不起来了,请大佬指点。谢谢!

楼主(2020-09-29):
之前安装后是可以正常启动的。中间倒腾了一下VNC,然后发现VCS起不来了。
root下运行lmg_vcs看起来比较正常。如下:
但是运行dve&就会报错:
运行lmgrd发现疑点:
已经折腾了一天多了。但是还没什么头绪。请群里大神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服务器双网卡,hostname为zxf001。原来是可以使用的。不知道改动了哪里导致不可用了。

网友:
最后一张图片不是告诉你了么?
合法的server名字是centos
而你server的名字是zxf001

你需要修改下license文件里的服务器名字

楼主:
就是整半天不明白。hostname命名是zxf001,为什么要求修改为centos?

楼主:
@要你命3000,@ericyuhaotong
改成centos后确实是可以了。感谢两位!
不过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现在license文件里面的主机名都没有更改过,反正就是好了。有点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