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grd起不了license,总是报找不到文件

楼主(2020-09-30):
有一个软件,
用自带的lmgrd -c 直接启动license,
但是启动不了,
报错如下——
license manager: can't initialize : can not find license file
用lmstat -c 。。。 -a 看,也是报
can not find license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路径对,文本也对,就是识别不了。

网上说肯是windows和linux下文本编码方式不一致导致,
但是按照操作在vi下改为 :set ff=unix设置文件格式,
还是不管用。

何解???

网友:
哪个软件?

网友:
try  apt-get install lsb or yum install lsb

网友:
please try  apt-get install lsb or yum install lsb

楼主:
找到 原因了,这个lmgrd有问题,换了一个

网友(2022-07-25):
引用 楼主:
找到 原因了,这个lmgrd有问题,换了一个

能分享一个 lmdrd吗  谢谢

网友(2024-03-18):
确实是lmgrd的问题,最开始使用的是scl11.9,一直出这个错误,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解决,最后换了一个2018版本的scl,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thanks for the 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