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GP8112S芯片应用测试报告

楼主(2020-09-30):
产品特点
  • 0-50% PWM 转 4-20mA(16Bit DAC)/0-25mA
  • 内置高精度16bit DAC
  • 内置高精度低温漂基准,温漂系数<50ppm <20ppm
  • 可接收PWM频率:50Hz-50KHz
  • 输入PWM信号的电平:2.7-5.5V
  • 输出电压误差:<0.5%(通过两点校准可以达到0.05%)
  • 线性度误差:<0.05%
  • 电源电压范围:10-40V
  • 封装尺寸:ESOIC-8(背面有散热PAD)
  • 优势:GP8112S是一个PWM信号转模拟信号转换器,相当于一个 PWM信号输入,模拟信号输出的DAC,且内置高精度低温漂基准。此芯片可以将占空比为0%到50%的PWM信号线性转换成0-20mA的模拟 电流,并且输出电流误差小于0.05%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板

测试工具
a) TEK示波器
b) FLUKE 87V
c) FLUKE 726校准万用表
d) RIGOL函数信号发生器
e) RIGOL电压源
测试内容
a) 功能测试(PWM输入0-20mA输出)
测试电压:24V
PWM频率:200Hz
PWM电平:3.3V
PWM变化范围:0-40%

b) 输出纹波测试
示波器选择交流档位,打开20M带宽限制,进行测试
测试点VOUT

c) 输出带载能力测试
24V供电下测试输出带载能力。0-20mA输出选择100R、200R、300R、500R、600R、700R、800R电阻对地进行测试固定100%占空比

18V供电下测试输出带载能力。0-20mA输出选择100R、200R、300R、500R电阻对地进行测试固定100%占空比

d) 输出短路测试
用镊子将IOUT点对地短路,断开后,是否能够恢复输出
多次镊子短接后,IOUT输出为0,移除镊子后,系统恢复正常。
e) 输入PWM频率对于芯片的输出影响
固定8%,20%,32%占空比,调节PWM频率,从50Hz,200Hz,1KHz,10KHz,20KHz变化,观察输出是否有变化。

f) 输入PWM电平对芯片输出的影响
固定8%,20%,32%占空比,频率200Hz,电平从2.7V-6V变化,观察输出变化

g) 供电电压对输出的影响
固定8%,20%,32%占空比,频率200Hz,供电电压从10V-32V变化,观察输出变化情况

网友(2020-12-05):
这款的输出误差比8102s 还大对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