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什么情况下,相位从0开始?

楼主(2020-09-30):
仿这个全差分运放的共模稳定性,为什么相位会从0开始呢?在红线处断开的。

网友A:
你倒是把你仿相位裕度的电路给出来啊

网友:
看你的输入ac信号与输出的极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把你仿相位裕度的电路给出来啊

给出来了

网友B:
说明你环路断开的地方左右是同相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环路断开的地方左右是同相的呗

那是电路问题?还是断的位置不对?

网友C:
反馈断点的问题,可以考虑端在共模反馈电压连接的PMOS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馈断点的问题,可以考虑端在共模反馈电压连接的PMOS输入端

有什么区别呢?这两种断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区别呢?这两种断的位置

断点位置的选择要能保证环路反馈的频响特性不受影响,或者说不能切断原有的反馈路径,普遍一点的做法就是断在高阻点。你目前的断点位置直接将CM到DM的反馈给切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点位置的选择要能保证环路反馈的频响特性不受影响,或者说不能切断原有的反馈路径,普遍一点的做法就是 ...

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点位置的选择要能保证环路反馈的频响特性不受影响,或者说不能切断原有的反馈路径,普遍一点的做法就是 ...

试了 没差别

网友D: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明天去公司找一找原来的t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明天去公司找一找原来的tb

网友:
我看了一下我之前的tb
如果用一个理想电压源仿真stb,可能会遇到奇怪的波特图;
如果用cmdmprobe就没有问题。
lz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2021-03-26):
和楼主一模一样的结构,遇到同样的问题了,相位裕度从0开始,理论上应该是180度啊,郁闷。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和楼主一模一样的结构,遇到同样的问题了,相位裕度从0开始,理论上应该是180度啊,郁闷。 ...

主运放换了补偿方式,共模反馈又从-180度开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主运放换了补偿方式,共模反馈又从-180度开始了。。

找到原因了,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某个MOS管VDS过大,比如3V的mos管vds>2V,降低vds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原因了,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某个MOS管VDS过大,比如3V的mos管vds>2V,降低vds就正常了。
...

为什么某个MOS管VDS过大就会引起这个问题呢?

网友:
好问题,感觉反馈路径gm r  c 仿真矩阵问题,但是具体影响位置并不知道,每点去找也比较费力。

网友:
闭环的话如果是0可能就是正反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某个MOS管VDS过大就会引起这个问题呢?

不清楚,没仔细找规律。可能是vdb电压导致idb电流在增大,多出一条不可忽略的路径?

网友F(2024-07-07):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24-08-13):
引用 网友F: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